[求助]PLC出现故障,需解决之道(急)

楼主(2009-08-18):
现象描述:

1、在接通PLC电源时,PLC正常,power、run都亮,且能正常运行各相关设备。几分钟过后,PLC的power、run灯熄灭,停止工作。220V有电。为什么呢?

2、或者通电的时候,PLC的power、run灯就不亮。郁闷啊!

我是外行,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提出一个解决之法?

不胜感谢

网友A:
估计是内部保护,你要单独拿出测试了

网友B:
检查你的电源供电情况...

网友C:
PLC有问题了

网友D:
先检查下电源稳定不

我估计应该是PLC内部出现故障了,直接找厂家得了

网友E:
plc内部保护了!

网友F(2009-09-22):
PLC的电源板坏了,应该是很好修的,跟彩电的开关电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