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选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9-08):
在下小白。。。有些关于PLC选型的问题还望能提点提点。。。

1是350计数模块具体用来做点啥的?。。。

2是数字量输入321的选择有点不是很了解,这个我觉得点数难以确定啊,接传感器?它和前连接器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前连接器是用来接线的端子,每一个模块对应的都有一个前连接器!

计数模块就是专门针对高速计数来设计的一个模块

选择点数要看你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