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减速电机选型指南

楼主(2009-09-10):
减速电机选型指南:

为了选到最合适的减速电机,有必要了解该减速电机所驱动机器的详尽技术特性,就必须确定一个使用系数fB。

使用系数fB。

减速电机的选用首先应确定以下技术参数:每天工作小时数;每小时起停次数;每小时运转 周期;可靠度要求;工作机转矩T工作 机;输出转速n出;载荷类型;环境温度;现场散热条件; 减速机通常是根据恒转矩、起停不频繁及常温的情况设计的。其许用输出转矩T由下式确定:T=T出 X fB 使用系数 T出————减速电机输出转矩 fB————减速电机使用系数 传动比i i=n入 / n出 电机功率P(kw) P=T出 * n出 / 9550 * η 输出转矩 T出(N.m) T出=9550* P*η/n出式中:n入——输入转速 η——减速机的传动效率

在选用减速电机时,根据不同的工况,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T出≥T工作机 2、T=fB总 *T工作机式中:fB总——总的使用系数,fB总=fB*fB1*KR*KW fB——载荷特性系数,KR——可靠度系数 fB1——环境温度系数; KW——运转周期系数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大概的有了了解

能不能有更加详细的资料

网友B(2010-02-19):
首先确定要进口减速机还是国产减速机,, 现在不管进口还是国产的大部分厂家都有自己的命名标准, 所以最好找个减速机样本,根据样本来选型。 但是,一定要提供以下数据 1.减速机用在什么设备上,以便确定安全系数SF(SF=减速机额定功率处以电机功率),安装形式(直交轴,平行轴,输出空心轴键,输出空心轴锁紧盘等)等 2.提供电机功率,级数(是4P、6P还是8P电机) 3.减速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决定减速机的热功率的校核) 4.减速机输出轴的径向力和轴向力的校核。需提供轴向力和径向力 减速机扭矩计算公式: 速比=电机输出转数÷减速机输出转数 ("速比"也称"传动比") 1.知道电机功率和速比及使用系数,求减速机扭矩如下公式: 减速机扭矩=9550×电机功率÷电机功率输入转数×速比×使用系数 2.知道扭矩和减速机输出转数及使用系数,求减速机所需配电机功率如下公式: 电机功率=扭矩÷9550×电机功率输入转数÷速比÷使用系数

网友B:
PX行星减速机 品牌 BONMET/博美德 类别 行星减速机 安装形式 其他 型号 PX行星减速机 许用扭矩 5-20760(N.m) 适用范围 升降机 1. PX系列减速机有以下几种:PX40,PX60,PX85,PX115,PX142,PX190,PX240,PX285,PX330,PX400。 2. 额定输出扭矩范围:5Nm~20760Nm,故障停止扭矩为2倍的额定输出扭矩,减速比3~512(减速比3,减速比4,减速比5,减速比8,减速比10,减速比9,减速比12,减速比15,减速比16,减速比20,减速比25,减速比32,减速比440,减速比64,减速比60,减速比80,减速比100,减速比120,减速比160,减速比200,减速比256,减速比320,减速比512)。 3. 回程间隙分普通(8arc~15arc)和精密(3arc~10arc)两种。 4. 额定输入速度(环境温度20℃):3000min-1~4500min-1,最大输入速度(环境温度20℃):6000min-1~10000min-1。 5. 一般采用纸箱包装,大型减速机采用木箱包装。 6. 售后服务实行“三包”。 7. 我们是生产厂家,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订做各种型号和规格的减速机。价格优惠,质量有保证。 博美德数控(深圳)有限公司 网址:www.bonmet.com www.bonmetcnc.com 市场部:刘先生 联系电话:+86-189 2379 1452 +86-755-29085260 E-mai: info@bonmet.com QQ: 17639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