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各位高人帮我看看这PLC万分感激

楼主(2009-09-13):
刚刚开始学PLC,买了个2手的,是三星的N7000.回家通电测试,显示ERROR错误!打开CPU那个单元,发现里面有两个集成块的座子,上面的芯片被拿掉了,是不是这个的原因显示错误呢?这两个芯片做什么用的,是28腿的,应该是什么型号??求各位前辈高人帮帮小弟!万分感激,先谢了[upload=jpg,plc1.jpg]UploadFile/2009-9/2009913292333140.jpg[/upload]
[upload=jpg,plc2.jpg]UploadFile/2009-9/20099132111024096.jpg[/upload]

网友A:
存储器吧。。。

网友B:
把CPU板发上来看看再说。

网友C:
m没有看到过这个

网友D(2009-10-28):
应该是存储器吧,如果有编程软件和线的话,可通讯一下试试,可把程序清除了,看看报警是否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