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产生大干扰问题求教

楼主(2009-09-14):
EM231模块接2线制变送器,前期现场设备安装的时候加了个隔离的设备(类似安全栅作用),由于烧坏了一块,我打算不用隔离模块直接用着,结果输入信号产生了大的震荡。求教...
由于点数很少,用了同一个24VDC电源,接线,电源正进现场变送器,回来线接PLC+,PLC负接电源负,ra与A+短接,PLC 卡件也右同一个电源供电
还有,我有3个DO点,当其中两个DO点亮起的时候,有两个测温的4-20MA输入直接变为4ma...还有一个4-20ma输入(压力)电流值也略微减小,我快昏迷了....求各路神仙指路..小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事比较难处理的,你用示波器看下信号,最好用屏蔽线,电源要单独供电,如果两个电源负极非要链接在一起,用磁珠隔开。

网友B(2010-03-31):
问题还是比较难确定 用的一个电源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吧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接线 看看周围的情况 看看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或者是隔离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