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PLSY和M8029的应用

楼主(2009-09-15):
本人用FX-2N PLC控制步进电机,用两个PLSY指令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那M8029对哪个PLSY才有效!请高手解答!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步进电机不是用另一个脚的高低压来控制方向的吗?编程手册中不是说PLSY指令在一段程序中只能用一次吗?难道楼主的步进电机驱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