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台达plc编程电缆通讯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9-09-24):
[upload=jpg,20080826142258980.jpg]UploadFile/2009-9/20099241784478818.jpg[/upload]
[upload=jpg,plc.jpg]UploadFile/2009-9/20099241784476969.jpg[/upload]
plc的通讯设置一定要和我的电脑硬件设置对应。

网友A:
[upload=jpg,usb-com.jpg]UploadFile/2009-9/20099241711267013.jpg[/upload]
我就因为一开始设置不对应,造成通讯失败。查了很长时间,因为现在很多笔记本只有USB接口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失败之后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