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 [求助]仿真软件能运行的程式为何在学习板上不能运行??

楼主(2009-09-26):
[upload=png,plc截图.png]UploadFile/2009-9/200992615394186173.png[/upload]
这个程式在GX Developer上仿真能运行,但在学习板上运行不了!不知是什么因原??是程式有问题还是学习板的问题???如果是程式上的问题那请各位指点一下.

小弟刚开始自学PLC很多问题都不懂,请各位帮帮小弟!

程式是这样的当按X0启动时Y0-Y1-Y2分别单独循环输出,按X1时停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26 16:00:17编辑过]

网友A:
仿真的程序,毕竟是仿真的。

和PLC的本身运行时序是有差异的。

你好好修改你的程序,直到它能在上面跑!

你重点看下第四行。Y0和T2的位置!

网友B:
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吗?谢谢!!

这个程式我在学习板上运行时Y0有输出,但Y1只是闪一下,就走不下去了,Y1好像没有自锁上,不知什么因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27 20:40:17编辑过]

网友A:
你能讲讲你这个程序是用来做啥的!有了目的,我就可以分析了!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