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欧姆龙高手

楼主(2009-10-24):
最近学习欧姆龙的程式

发现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请指教一下

程式开始第一步为什么通电为 ON 时,要MOV 几个常数

(如0.1.2.3)到DM(如DM0.DM1.DM2.DM3)里面

好几个程式都是这样,看不懂!请帮忙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看见你的程序,欧姆龙的PLC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有模拟量的时候,在第一次循环接通的时候要设置模拟量等一系列的参数!具体的要看你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