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 在学习板上为何BIN指令不能运行?

楼主(2009-10-26):
我用数字开关来置D0的值,但就是置不了!不管数字开关怎么设D0都是0.

我把数字开关接在X0~X3上,程式就这一条:[BIN K1X000 D0]

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是不是学习板不能运行这条指令?

网友:
BIN K1X000 D0和mov k1x00 D0 类似

你用指令mov k1x00 D0试试

数字之母显示程序中,有这个应用!

楼主:
mov能将BCD码转换为BIN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