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实现随机控制

楼主(2009-10-28):
要控制一个电磁换向阀,使其随机通、断,实现油液换向。不知道怎么编写程序,用的是OmRon的CP2AH。哪位用过类似的,指点下下,先谢谢了!

网友A:
OMRON PLC???????????

PLC控制一个电磁阀换向程序图片

[upload=jpg,omron.jpg]UploadFile/2009-10/2009102916372131057.jpg[/upload]

网友B:
随机,你肯定有要求的随机吧

难道让它无所谓的换向?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怎么个随机

网友D:
你的随机是指随意还是,没有规律的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