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与安川G7变频器通讯(原创)有注释,MEMOBUS的写方式

楼主(2009-11-04):
FX2NPLC与安川G7变频器通讯有注释,MEMOBUS的写方式,CRC校验同MODBUS的一样

[replyview][upload=rar,fx2nplc与g7变频器通讯有注释.rar]viewFile.asp?ID=5343[/upload][/replyview]

网友A:
通讯的东西一定看看

网友B(2009-12-11):
看看是不是我想找的那个东东呀,想原蚀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我想找的那个东东呀

网友D:
学习一下PLC与变频器的通信.

网友E(2010-01-26):
???????,?????

这样的东西不错

网友F(2010-03-22):
看不明白呀,哪位大哥具体讲解下

网友G:
是几台机变频器,通信?

网友H:
谢谢兄弟了,呵呵

谢谢兄弟了,呵呵

网友I:
学习,进步,还得学习

网友J(2010-07-07):
LZ这个帖 我一定要顶....比其他要求回复,而且在回复后才看到品牌和型号不是自己用的那些发帖子的人厚道多了,同时鄙视他们

网友K(2010-10-26):
FX2NPLC与安川G7变频器通讯有注释,MEMOBUS的写方式,CRC校验同MODBUS的一样

网友L(2012-08-13):
请问楼主,这个文件要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呢?

再想问,斑竹,感觉您对G7变频器研究可深吧,请问那个memobus的握手信号是如何确认的呢?如何翻转?
针对那个握手信号的22页和23页(SI-P1卡的使用说明书),关于握手信号的翻转和确认,该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不太理解,握手信号(即31字节的最高位)是在确认指令参数之后硬件自动翻转呢,还是由自己在软件内部设置翻转?

就是我想知道变频器如何确认PLC已经发送,或者PLC如何确认变频器的回信呢?

下面是从的SI-p1通信卡说明书上截下来的,还请斑竹解答疑惑~

网友L:
斑竹,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或者我用什么软件才能完整的阅读这个程序呢,好渴望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