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向高手请教关于三菱PLC与手轮编码器连接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9-11-11):
向群里面的高手咨询几个小问题,是关于三菱PLC与手轮旋转编码器连接的 我的编码器是台湾FUTURE LIFE TECHOLOGY产的MANUAL PULSE GENERATOR的TYPE E型,100PPR,有5根线,分别是:5V,0V,A,B,/A,/B PLC是FX1S,我知道高速输入点X0-X7和高速计数器C235-C255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到PLC上? 我尝试了很多种接法,要么X点一直没信号,要么就是X点一直接通,很恼火 谢谢! 如方便的话,请直接发到我邮箱:yijianmeixyt@yahoo.com.cn

网友A:
看接线标识这个手脉是长线驱动的,不能直接连接到PLC!如过一定要用 可用转换芯片或光耦转成集电极输出!

网友B(2010-03-30):
我以前用过西门子的编码器,手轮经光耦进PLC没用C251计数正负脉冲可以,但是编码器频率太高了计数不准

网友C:
进来路过,不好意思偶没用过这种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