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高手可以告诉我怎么用VB写PLC或触摸屏破解程序啊

楼主(2009-11-14):
请问有没有高手可以告诉我怎么用VB写PLC或触摸屏破解程序啊

最近碰到一个松下GT11的触摸屏不能解密,我有GT11解密软件,可以解另一块相同的GT11屏,但是可能触摸屏被加密了以至于解密软件不能解。所以想请各位高手解答下。

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数据去,返回的数据和发送的是一样的。

是否是某个内部寄存器的值被修改了以至于解密软件无法获取密码。

网友A:
[??]??GT11??????:???VB?PLC????????

松下GT11的触摸屏问题:怎么用VB写PLC或触摸屏破解程序

最近碰到一个国外的设备出了问题,就想看看触摸屏里到底是怎么编程的。
但是设备上的松下GT11的触摸屏1设定了密码,也不能解密,我有2块型

号完全相同的GT11的触摸屏(怕混淆,我把它们定为触摸屏1,触摸

屏2)。
首先,我有GT11解密软件,可以解触摸屏2的密码(自己设定的8位密码

),但是触摸屏1的不能解密,好像解密软件就没有和触摸屏1通

讯上
然后,我就把触摸屏1和触摸屏2互连起来,把触摸屏1里

的固件和画面数据都拷贝到触摸屏2了,再用解密软件解密触摸屏2

,又出现了和触摸屏1相同的情况。
请问各位大侠,是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被加密了?
听说用VB 可以读写PLC或触摸屏内部寄存器的值,是不是可以用VB指令修改下内

部寄存器的值,然后就可以通讯了?

顺便问一下,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解密吗?我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了数据去,但

返回的数据和发送的是一样的。

网友B:
你试试用串口侦听软件,

就是在串口调试软件和触摸屏通讯的同时,用串口侦听软件侦听通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