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指令STL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我用三菱编程软件,不知怎么输入STL,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就是这样输入,例如STL S20这样,只不过输入之后单独占一行,如此罢了.跟你在书上看到略有差别罢了.书上是:STL S20 OUT Y0 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