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1-18):
请教用西门子S7300PLC的控制蒸汽调节阀实现PID温度控制的具体编程方法,还有控制风机频率实现管道压力恒定的PID控制程序,请各位老师指点具体的编程方法及组态方法,感谢!

网友A:
300里面有专门的PID调节块可以调用的,前提是你以前做过类似的PID调节。要不然,你很难调对PID的参数的。程序简单,就是PID那3个数比较难调。没人能告诉你具体值,那是根据现场调出来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