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个WINCC的趋势曲线问题!!!

楼主(2009-11-18):
我们单位有个加热炉,炉子的烧火和温度由一个西门子S7300控制,300和一台工控机以dp连接,工控机有个烧火和温度主画面还有温度趋势曲线。

现在工控机出毛病了 主画面现实正常可是温度的趋势曲线记录和历史记录不显示了,提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

工控机是2000的系统 wincc5.1 数据库是Sysbase SQL Anywhere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
???????????

你可以把变量存档那查一下看看,或者把WINCC里的趋势变量重连一下。

楼主:
你说的我都做过了 也不行

网友:
那你新建一个曲线画面,随便连个变量。假如新建的还不行,只能建议你重新安装下WINCC了。

网友:
还有,你确定你在WINCC起动项目里把变量存储器勾上了么?

第一,你得确定你的变量被储存在了变量存储器里面了。

第二,你得确定你的曲线画面的设置都对(包括路径,上下限等)。

我水平有限,只能给你这些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