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转帖]

楼主(2009-11-22):
vv
第五章   编 程 范 例
本PLC可使用三菱的FXGP_WIN编程软件,可兼容其大部分功能和指令,但有一部分增强型功能在三菱FX2N主机上是不具备的,需要外接扩展模块后才能使用。以下就本机的特殊功能做一个说明(本机的增强功能直接做在板上不要扩展模块就可使用):

1、读写FLASH:FLASH的地址为0~1000
例:读FLASH:当D2=2时,将起始地址D19对应的FLASH 位置为234连续8个数据读入
D20~D27然后,再对D20~D27进行处理。每次上电将FLASH中的参数读出来。
例:写FLASH:当D2=1时,将D20~D27保存在起始地址D19对应的FLASH 位置为234连续
8个FLASH数据中。当按下X001时保存参数用。注意:写FLASH只有10万次的寿命。

新增功能:掉电瞬间保存数据:M6=1设定H0为掉电检测中断,M4=1,H0接GND,5V与GND
间接4000UF电容,在掉电瞬间,进入中断,将D20 D21 D22 D23四个数据写入D19位起始的
FLASH中。       特别注意:M4=1,M6=1 时,H0不能接编码器作高速计数H0使用。

2、PID应用:
这是一个大滞后的PID处理:PWM控制电加热,测量控制水蒸气的温度,M400表示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在正负3以内,M400没来,KP、 KI、 KD 分别为2000、2、 500,一旦M400来了,就进入保温程序,仅进行小调节,KP、 KI、 KD 分别为2000、0、 500,同时将增量值(D88)调整。D92输出PWM波。上图的D73是显示值,D70是设定值,D95是瞬时值。当然,若不是大滞后,一般情况下,调节KP、 KI、 KD 分别为2000、500、 0即可。

3、DA输出由D7、D8写入即可;AD输入对应D3 D4 D5 D6;输入0~5V时,直接接入AD端口即可,输入的是微伏信号,可以差分放大:在AD和AD-上接入一电阻R,其放大倍数为100K/R,比如:接入电阻R=100欧,放大倍数=1000倍。

4、两线串行数码管驱动接口(5V、SDK、SI、0V)数码管显示例程:
  D9(1、2 二个数码管); D10(3、4 二个数码管) ;D11(5、6 二个数码管); D12(7、8 二个数码管) ;
D14(9、10 二个数码管);D15(11、12 二个数码管);D16(13、14 二个数码管); D17(15、16 二个数码管) ;M9 、M10、 M11、 M12 、 M14、 M15、 M16 、M17控制对应的数码管亮或灭。

例如:在第三个数码管(D11)上显示16位数据的最后二位。将16位数据除以100的余数(D203)
存入D11显示(其余各位也同样处理),不需要显示的数码管可通过M9~M12来关闭。

注:数码管是两位十进制的(00~99),所以寄存器等16位的参数要分别按二位一组拆开放在显示缓冲寄存器里(D9、D10、D11、D12=第一组, D14、D15、D16、D17=第二组),具体方法是:把原始数据(如D31)除以100,把余数MOV到显示缓冲里去(如D9),其商继续除以100后放到下一个显示缓冲里去(如D9),直到所有需要显示的数据全部处理完毕。对于不需要显示的各位数据可以通过置位相应的M9~M12、M14~M17来关闭显示。
5、编码器:
M4=1 启动高速计数0,A+B相接法:A接H0,B接X0;M4=0,H0为普通开关量输入X060。
       M5=1启动高速计数1,A+B相接法:A接H1,B接X1;M5=0,H1为普通开关量输入X061。
D28 29 高速计数H0数据寄存器;D31 D32  高速计数H1数据寄存器。
数据范围D28=0~32767,D29=-32767~+32767,D31=0~32767,D32=-32767~+32767。
注:本机只能进行16位的处理,所以编码器的二个寄存器要分别处理,不能用32位。例如从0再减1成负值时低位只能循环到显示32767,而高位显示-1,这时加1的话低位显示0、而高位也恢复到0。所以在编程时要二个寄存器配合用、显示时可用高为锁定0(不显示负值)。
6、PWM输出(PL0、PL1):
   PWM频率=62·5K,周期=1/62·5秒,脉冲宽度调节D7(PL0)、D8(PL1)0~255=0%~100%。

7、与三菱编程软件的兼容性:
①、可用三菱FXGP—WIN_C编程软件,支持梯形图编程、下载、监控、对本PLC产品设加密口令。
    不支持32位(P)指令、及在线修改程序和变更数据,本PLC程序长度须设置到2K或4K以下。
②、可用三菱SW3D5C—GPP_C编程软件,仅支持编程、下载,不支持监控等其他功能。其他同上。
③、本PLC对本手册介绍的指令和功能都能正常使用,其他三菱指令需要试验后决定能否正常使用。
④、对于高速脉冲输入(编码器)、模拟量输入(AD)、模拟量输出(DA)、PWM等须用本机指令。
⑤、本机无机内断电保持存储器,可用M2和D2来读出/写入FLAISH作为断电保持的数据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