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求助]欧姆龙PLC模拟量处理

楼主(2009-12-01):
刚刚入手欧姆龙CP1H,模拟量输入的硬件连接已经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程序该如何编写。

想实现的功能是:根据2个传感器输出模拟量值的不同,来控制电磁换向阀的动作。

我知道通过plc的ad模块,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可以转换为数字量,但是接下来在程序中该对数字量怎样处理来控制电磁换向阀的动作呢?请各位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2010-02-08):
请查看CP1H的指令手册里面的SC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