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用通讯做伺服动作的问题

楼主(2009-12-01):
我现在在做一个用台达PLC 通讯控制 台达伺服的项目

在编写PLC程序的时候发现要不断的输出中间状态

并不断的置位复位,觉得这样很繁琐,而且容易出错,忽略或者考虑不周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更加方便的控制。

网友A:
很关心这个,台达伺服应该支持485通讯的,可以考虑这个

网友B:
是,我是用485做的,因为1个PLC带3个伺服嘛,所以造成很多的中间变量,3个伺服间的动作互锁,伺服自身的互锁,就是会觉得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