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2AD和FX2N-2DA设置问题

楼主(2009-12-03):
有一套系统由FX2nl带一个FX2n-2ad和一个FX2n-2da,要求2ad为一路4-20mA输入,2da为一路0-10V输出,本人手上的《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对4ad和4da说明较为详细,但对于2ad和2da的说明较为简单,本人过去只用过4ad和4da,现请教各位高手如下:

1.如何指定2ad为4-20mA输入?(出厂时为0-10V输入)

2.2da向BFM#16写入数据,但无电压输出,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相似的用法

网友B:
回loveplc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回楼上,一样的接法,都要设置对应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