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加变频器是否节电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有个厂家想让我们,给他们厂区做一下节电。他们厂里的大型用电设备主要是空压机。

我想在这上边入手,但心里没有底。空压机变频后是怎么实现节电的呢,我想不明白。

现在的空压机都是用压力开关来控制电动机的开关,当压力达到上限时,电机自己就停下了。当压力达到下限时,电机又重新开启。

如果是用变频我觉的只是在电机的开启过程中能起到平滑启动的作用,要说节电又从何说起。(请高手指点一下)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空压机的电机总是在工频运行状态下。当压力过大时,就用释压阀放出一些空气(在这个过程中电机始终是运行的)。要是这样加上变频一定是可以节电的,最少可以节约下释压阀放出的那些压力空气。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空压机改造并不是这样启停节电的!网上说的多是螺杆空压机,螺杆空压机到达设定压力后会关闭进气阀电机是不停的,

改造成变频后则不关闭进气阀利用空气压力PID变频调节电机转速,使得满足压力要求的同时降低电机转速达到节能的目的。

而活塞式空压机变频也一样通过压力传感器控制转速,只是没有进气阀(注意:是压力传感器不是原来的压力开关)

网友B:
还有,改造后是否节电主要看用气量。如果没改造之前空压机经常停机的改造后就有明显节电效果!

网友A:
那活塞式的,加上变频以后节电效果会很明显吗。

如果很明显,它节的又是那一步分的电呢。

你说的螺杆式,我觉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最少它节约下了,电机空转时的电能。

相比来说活塞式的,节电是节的那一部分呢。我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C(2010-04-11):
螺杆式空压机是可以节电,但选择变频器时要求功率余量比较大,不然总会报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