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11):
求助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运用485BD可以与一台变频器实现通讯。可是我想与多台变频器通讯该如何设置站号。能不能是实现。。。。

网友A:
通过变频器设置站号地址啊,先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吧

网友B:
变频器上设置站号时。我发现只要我把变频器站号设置为非00,就会无法通讯。是否跟没有装中断电阻有关。

网友C(2010-02-24):
看看程序里通讯站号对不 0为广播 1~255是变频器设置的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