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问题求助,在线等,急!!!!!

楼主(2009-12-13):
我是PLC的菜鸟,希望高手不要笑话我。说正题,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的PLC,正常使用一年,用于温度和压力的控制,现在出问题了,用的软件是 step7,接出三台电脑(好像不应该这么叫)我们就叫它PC1、PC2、PC3吧,“电脑”中用的是CP5611的卡,现在问题是PC1可以正常工作,PC2、PC3数据时有时无。已经试过的排除过程如下:电脑已清理,5611卡已清理金手指,传输线接头已经重做,问题依旧。又怀疑是线路老化或是干扰问题,用一根三M的的线直接在PC1边上接上PC2,正常工作一晚上,问题又依旧出现。请高手帮忙想想看问题出在哪,跪谢!!!在线等!会把处理结果发上来。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只能暂时给你提个建议。你可以把PC1和PC2的位置倒一下,如果依旧出问题,那就不是线路的问题,你就得继续查工控机和组态软件的问题了。可以的话,最好是还换新的试,不排除某个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