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控制程序设计

楼主(2009-12-18):
使用:1.计数器、定时器的使用方法; 2.程序选择执行的编程方法; 3. 顺序控制程序的设计方法。 题目要求:单按钮控制六个彩灯,可以实现不同的点亮方式。 按第一下按钮SB1,灯全点亮2 s,全灭2 s,然后1~6顺次点亮1 s,循环; 按第二下按钮SB1,灯全灭2 s,再全点亮2 s,然后全熄灭; 能循环运行。 使用计数器和计时器 编制

网友A:
你都把工艺说出来了,写程序应该没问题了啊!

网友B:
这种时序循环看起来似乎很麻烦,但只要掌握了基本规律是不难的.我顺便写了一下,你声明只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所以程序有些啰嗦.

[upload=rar,彩灯的题目.rar]viewFile.asp?ID=5632[/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19 20:11:50编辑过]

网友C:
谢谢学长,程序很容易看懂,照顾了我这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