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下各位大虾,伺服是啥意思

楼主(2009-12-24):
请问下各位大虾,伺服是啥意思

网友A(2010-02-19):
英文单词:servo 的音译。有控制之意。 博美德数控 BONMET交流伺服驱动器 1. BONMET伺服驱动器有以下六种型号:SA3L06B、SA3L10B、SA3L04C、SA3H10C、SA3L15C、SA3L25C。 2. 工作电压:3ФAC220V,-15%~+10%,50Hz ~ 60Hz。 3. 使用环境:工作温度:0~40℃,存贮温度:-40~50℃,湿度:小于80%(无结露),振动:小于0.5G(4.9m/S2),10~60Hz(非连续运行)。 4. 包装:采用bonmet特制纸箱包装。 5. 售后:售后服务实行“三包”。 博美德数控 BONMET交流伺服电机 1. BONMET交流伺服电机有以下6种系列: 40系列(SM40-001-30LFB、SM40-002-30LFB、SM40-003-30LFB), 60系列(SM60-003-30LFB、SM60-006-30LFB、SM60-013-30LFB), 80系列(SM80-013-30LFB、SM80-024-30LFB、SM80-033-30LFB), 110系列(SM110-020-30LFB、SM110-040-30LFB、SM110-050-30LFB、SM110-060-20LFB、SM110-060-30LFB), 130系列(SM130-040-25LFB、SM130-050-25LFB、SM130-060-25LFB、SM130-077-20LFB、SM130-077-30LFB、SM130-100-15LFB、SM130-100-25LFB、SM130-150-15LFB、SM130-150-25LFB), 150系列(SM150-150-25LFB、SM150-180-20LFB、SM150-230-20LFB、SM150-270-20LFB)。 2.额定扭矩:0.1Nm~27Nm(0.1 Nm,0.13 Nm,0.3 Nm,0.67 Nm,1.3 Nm,2.4 Nm,3.3 Nm,2 Nm,4 Nm,5 Nm,6 Nm,7.7 Nm,10 Nm,15 Nm,18 Nm,13 Nm,27 Nm),额定速度:1500rpm~3000rpm,额定功率:0.03KW~5.5KW(0.03KW,0.05KW,0.1KW,0.2KW,0.4KW,0.75KW,1KW,0.6KW,1.2KW,1.5KW,1.6KW,1.3KW,2.4KW,2.6KW,2.3KW,3.8KW,3.6KW,4.7KW,5.5KW)。 3.采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大规模可编程门阵列FPGA,速度快,集成度高,可靠性好。 4.采用优化PID控制算法控制电机运转,提高了位置与速度控制的准确性和快速性。 5.全数字控制,用户可对控制参数进行设置。 6.有自动适配电机编码器的功能,以适应不同种类编码器的电机。 7.PC端软件功能,使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8.主要适用于数控机床、包装印刷机械、切割焊接设备、纺织印染机械、电子设备、工程机械、机器人等自动化领域。 9.用Bonmet特制纸箱包装。 10.售后服务实行“三包”。 博美德数控(深圳)有限公司 网址:
www.bonmet.com
www.bonmetcnc.com
市场部:刘先生 联系电话:+86-189 2379 1452 +86-755-2908 5260 E-mai:
info@bonmet.com
QQ: 17639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