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项目移植器转换项目之前,项目不能打开",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7):
在打开WINCC项目时,提示"项目移植器转换项目之前,项目不能打开",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当时做监控画面的软件版本和你现在用的wincc版本不一样,你可以用wincc项目移植器把那个项目文件转换下就行了

网友B:
\"wincc项目移植器\"在哪能下载到?

网友A:
WINCC里自带的,你在工具条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