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

楼主(2009-12-27):
谁知道在哪儿能下载到OMRON的仿真啊?

我下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A: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自带有仿真

网友B:
但是我下载安装后,仿真不了啊

怎么回事??我下的是CX-P 7.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5 18:37:54编辑过]

网友C(2010-02-08):
不是所有机型都支持仿真,请选择CS1,CJ1,CP1

网友D:
你下载的CX-P 7.3,应该是纯粹的编程软件,没有仿真软件。CX-ONE里面有CX-Simulator,可以使用的。只是要把PLC型号改为CS1,CJ1,CP1 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