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unity pro4.0

楼主(2010-01-05):
我用的是施耐德unity pro4.0软件 TSX PCX 1031 串口编程电缆,PLC是Premium 57104,怎么连接不上,哪位高手说说具体方法。

网友A(2010-02-11):
连不上,一般就要看端口设置的对不对,参数设置的对不对,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要看看连接电缆的型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