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下安装S7

楼主(2010-01-07):
怎么在Windows7下安装s7 啊?还有在xp安装好了为什么不能连接PLC啊?

网友A(2010-02-26):
好像目前是没办法装吧 xp连接PLC应该是没问题 你再看看设置 楼主最好贴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B:
可以在windows7里面装个xp的虚拟机 应该就可以装st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