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漏型指什么?

楼主(2010-01-20):
各位大侠 :

三菱FX2N系列 漏型 是不是指其输入与输出都为漏型?

FX2N -48MT 输出电流不够,需要设计外接驱动板(DC24V/1.5A每点),期待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A:
源型与漏型对应试 三极管 NPN PNP ?

我想知道三菱输出也是漏型?及输出 COM 端共地?

输出6 个电磁阀 DC24V/ 35W, 频率 1HZ 。基于三菱PLC 晶体管输出型 驱动负载能力及 负载频率 ,需要设计外接驱动板。

恳请指点!!!

网友B(2010-02-25):
你找个2981的三极管IC,可以直接接24V驱动能力很不错 随便找个万能板焊就可以了,一个IC有8组三极管,刚好对应三菱的输出

网友C:
你找个2981的三极管IC,可以直接接24V驱动能力很不错 随便找个万能板焊就可以了,一个IC有8组三极管,刚好对应三菱的输出 loveplc 发表于 2010-2-25 16:27:00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