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用FX2NRS485控制的印刷机程序

楼主(2010-01-26):
用FX2NRS485控制的印刷机程序

[replyview][upload=rar,新印刷机.rar]viewFile.asp?ID=5788[/upload][/replyview]

网友A:
哇,看看,有注释吗

网友B:
我也来看看哦哦哦

网友C(2010-03-16):
有注释吗

网友D:
[UserCP=100] FX2N-2DA可连接的PLC有:FX0N,FX2N,FX2NC 1、根据接线方法,模拟输出可在电压输出或是电流输出中进行选择 2、两个模拟输出通道可接受的输出为0到10VDC,0到5VDC,或是4到20mA。(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的混合使用也是可以的)。 3、分辨率为2.5mA(0到10VDC)和4μA(4到20mA)。 4、数字到模拟的转换特性可进行调整。 5、此模块占用8个I/O点,它们可被分配为输入或是输出 5、使用FROM/TO指令与PLC进行数据传输 FX2N-2DA实例程序 LD X000 MOV D100 K4M100 数字数据D100扩展到辅助继电器M100--M115 MOV K2M100 K2M116 移动下端8位数据 TO K0 K16 K4M116 K1 下端8位数据被写 TO K0 K17 H0004 K1 TO K0 K17 H0000 K1 保持下端8位数据 MOV K2M108 K2M116 移动高端4位数据 TO K0 K16 K4 M116 K1 写高端4位数据 TO K0 K17 H0002 K1 TO K0 K17 H0000 K1 执行通道1的D/A转换 通道1的输入执行数字到模拟的转换:X000 D/A输出数据CH1:D100(以辅助继电器M100到M131进行替换。对这些编号只进行一次分配) 处理时间:从X000打开至FX-2DA输出模拟值的时间。4ms/1通道。 FX2N-2AD可连接的PLC有:FX0N,FX2N,FX2NC 1、根据接线方法,模拟输入可在电压输入或是电流输入中进行选择 2、两个模拟输入通道可接受的输入为0到10VDC,0到5VDC,或是4到20mA。使输入特性与两通道相容 3、模拟到数字的转换特性可以调节 4、此模块占用8个I/O点,它们可被分配为输入或是输出 5、使用FROM/TO指令与PLC进行数据传输 模拟输入编程实例: LD X000 TO K0 K17 H0000 K1 选择A/D输入通道1 TO K0 K17 H0002 K1 CH1的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1的数字值 MOV K4M100 D100 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0 LD X001 TO K0 K17 H0001 K1 选择A/D输入通道2 TO K0 K17 H0003 K1 通道2的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2的数字值 MOV K4M100 D101 通道2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1 通道1的输入执行模拟到数字的转换:X000 通道2的输入执行模拟到数字的转换:X001 A/D输入数据CH1:D100(用辅助继电器M100到M115替换。只分配一次这些号码) A/D输入数据CH2:D101(用辅助继电器M100到M115替换。只分配一次这些号码) 处理时间:从X000到X001打开至模拟到数字转换值存储到主单元的数据寄存器之间的时间。2.5ms/1通道

网友E(2010-08-18):
我这几天让FX2呢85BD和变频器通讯搞晕了,PLC给变频器发读取指令,变频器也收到了,也回复数据了, 但 PLC就是收不到,只收到自己发的数据,

网友E:
打开不是三菱的程序

网友F(2010-12-1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2011-03-27):
正在学习中,我也看看,

网友H(2011-12-28):
用FX2NRS485控制的印刷机程序

网友I(2013-05-03):
收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