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请教CPM1A加限时功能怎么编程啊?

楼主(2010-01-26):
请教CPM1A加限时功能怎么编程啊?比如说到2010年10月1日或是使用500次之后就不能用了。谢谢

网友A:
呵呵又想黑客户?没这个必要了,CPM1A的破解满大街都是,即使你做了停机程序加密后人家直接破解了改完程序直接用。至于时间的话你可以读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