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SE或RSVIEW32客户端不能播放声音?

楼主(2010-02-21):
做SE5.0时才发现,客户端不能播放声音!由于服务器没有声卡,所以音响放在客户端,在条件触发时,客户端老没声音,后来在服务器的诊断里看到已有PLAYWAVE D:\ring.wav文件的信息反馈。搞了好久都不行,后来问了别人,得知RSVIEW32有这个问题,只能服务器播放,客户端不行。有其它办法吗?希望能有高手支援!

网友A:
目前5.0版本对于事件触发应用在c/s模式下还是有问题,等待下个版本吧,建议你买个usb声卡插服务器上就可以了,价格在30块左右。

网友B(2010-04-06):
其实这个问题只能用API函数命令:SNDPLAYSOUND来实现,如果是用SE本来的命令playsound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