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

楼主(2010-02-24):
请问高手:AB PLC机架上电源模块上PE地,应该接入系统中的保护地还是系统地?

网友A:
关于接地应该严肃对待,我在一些日系的系统中发现,无论交流控制系统还是直流控制系统,或者一个控制系统中两者都有,地都是接在一起的,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分开,其实我错了,接在一起最好,当时接在一起要用最粗的黄绿线,并接在控制箱的铜条上,铜条再接电源地。 后来,经过分析,认为无论是交流系统还是直流系统都要有一个0电位,如果没有这个,很可能在通讯上出问题,倘若一个部件漏电等,如果没有0电位,可能直接通过通讯线到另外一个机器 所以搂主,最保险的方法是接电源地,而且全部都接电源地。 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