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触摸屏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我使用的是PANELVIEW PLUS1000触摸屏,通过以太网连接,目前能通过RSLinx从计算机上读出该设备,但是使用RSview Studio无法下载程序到触摸屏。

网友A(2010-05-22):
既然是以太网,高条网线(非双绞)用电脑直接连就可以了.当然你电脑的IP要和你触摸屏的IP设置在一个网段里面.

网友B(2010-06-30):
▓ARM 2440-stm32视频-dsp-CPLD-FPGA-PADS开发视频-嵌入式系统开发-单片机开发视频 =======(基于2440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教程======= 视频文件列表: 第一部分:(Linux系统管理) (嵌入式系统概述) Linux介绍) (Linux定制安装) Linux命令1 Linux命令2 VI使用 系统管理) Shell编程) GCC程序编译) GDB程序调试) Makefile工程管理) 第二部分: 库函数方式访问文件) 系统调用方式访问文件) 时间编程) 进程控制理论) 进程创建 进程等待 进程通讯概述 管道通讯) 信号通讯)2-3-3 共享内存通讯) (消息队列)2-4-1 (线程创建)2-5-1 第2阶段\\第五天(多线程)\\2-5-2(线程等待与清除) (ARM程序设计)(ARM概述) (ARM程序设计)(mini2440) (ARM程序设计)(ARM寄存器) (ARM程序设计)(ARM寻址方式) (ARM程序设计)(ARM指令1) (ARM程序设计)\\第一部分(体系结构指令)\\3-1-6(ARM指令2) 第三部分:(内核开发) 内核简介 Linux内核源代码)4-1-2 Linux内核配置与编译) Linux内存管理)4-2-1 (Linux进程与内核地址空间) Linux内核链表) 内核定时器) 内核进程) 进程调度) 系统调用) Proc文件系统) 异常分析) 交叉工具链) 嵌入式系统构建) bootloader介绍) Uboot简介) UBoot命令) Uboot移植) 第四张部分:(驱动程序设计) Linux驱动程序介绍) 字符设备驱动) 简单字符设备驱动实例分析) 并发控制)5-1-4(并发控制) Ioctl设备控制) 内核等待队列) 阻塞型字符设备驱动) poll设备方法) 自动创建设备文件) mmap设备方法) 硬件访问) LED驱动程序) 总线) 设备) 驱动) platform驱动) 中断处理程序) 按键驱动) 网卡驱动程序设计) CS8900A网卡驱动程序分析) 输入子系统) 触摸屏驱动程序) PCI总线) PCI驱动程序设计) 串口驱动程序) =============================================== =======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第一讲 ARM处理器和STM32微控制器(37分钟) ARM处理器家族 -ARM7系列介绍 -ARM9系列介绍 -ARM10和ARM11系列介绍 -ARM Cortex系列介绍 ARM Cortex-M3的应用介绍 STM32微控制器 -特征和资源讲解 -管脚的配置灵活性讲解(即管脚的重映射功能) -微控制器功能框图讲解 开发工具IAR EWARM介绍 STM32微控制器最小系统 -电源电路讲解(芯片电源功能块及开发板电源电路设计讲解) -时钟电路讲解(芯片时钟树及开发板时钟电路设计讲解) -复位电路讲解(芯片复位功能块及开发板手动和上电复位电路设计讲解) -启动配置电路讲解(芯片启动模式的讲解) -调试电路讲解(调试电路接口设计和所需仿真器讲解) STM32微控制器的应用领域介绍 第二讲 STM32固件库说明及移植到IAR EWARM中的详细过程(33分钟) IAR EWARM破解版的详细安装方法讲解(包括ST公司提供的更新文件的安装) STM32固件库介绍 -固件库的功能介绍 -固件库的特点及有点介绍 -固件库内部各源文件详细介绍 移植STM32固件库到IAR EWARM及IDE的操作方法 -良好的工程创建的习惯(以GPIO的操作为例) -编译设置中的各选项详细讲解 -编译成功的输出文件说明 第三讲 触摸屏的使用(14分钟) -电阻触摸屏的结构介绍 -使用ADC来获取X,Y轴的坐标原理 -程序详解 第四讲 存储器和总线结构(19分钟) -总线结构讲解 -理解内部存储器的分配 -lnkarm_flash.xcl和lnkarm_ram.xcl文件的理解 第五讲 RCC的配置和使用(55分钟) -理解各种复位 -时钟树分析 -Systick 系统嘀嗒定时器的讲解 -相关寄存器理解 -相关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第六讲 EXTI和NVIC的配置和使用(34分钟) -STM32中的NVIC的理解 -NVIC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STM32中的EXTI的理解 -EXTI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理解 -程序讲解 -外部模拟中断输入测试实验 第七讲 STM32的GPIO和AFIO的配置和应用(54分钟) STM32的GPIO -GPIO资源介绍 -GPIO工作模式讲解 -GPIO的特点讲解 STM32的AFIO -芯片中的AFIO资源讲解 -使用AFIO的方法和操作要领讲解 GPIO的初始化要素 -选取工作管脚的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工作模式参数配置讲解 -选取管脚速率参数配置讲解 AFIO的使用 -如何映射功能块到相应管脚的方法讲解 GPIO和AFIO的寄存器讲解 GPIO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跑马灯实验详解(GPIO的输出操作) -按键识别和LED指示实验详解(GPIO的输入和输出操作) 第八讲 I2C总线(96分钟) I2C总线中的概念讲解 I2C总线应用实例 -以无绳电话基站为例来总结I2C接口通信的特点和注意事项的讲解 I2C总线的操作要素 -工作模式讲解 -数据的有效性讲解 -传输开始和停止条件讲解 -数据传输格式讲解 -寻址方式讲解 -仲裁和时钟同步讲解 基于I2C总线的读写工作过程 -写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读数据通讯过程讲解 EEPROM AT24C02 的操作 -特点讲解 -各种写操作讲解 -各种读操作讲解 软件模拟I2C时序 -I/O模拟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提供时钟信号、发送ACK、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和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时序模拟讲解 -连续多字节写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连续多字节读函数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 -特点讲解 -I2C总线中出现的错误讲解 -I2C中DMA的特性讲解 -I2C主发送器工作流程讲解 -I2C主接收工作流程讲解 STM32中的I2C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I2C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I2C控制器对AT24C02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的详解 第九讲 TFT模块的字符、中文和图片显示(26分钟) TFT模块 -特点介绍 -坐标系和引脚讲解 TFT模块的配置和取模软件的取模原理 -TFT模块的常用配置讲解(包括数据格式和扫描模式等) -取模软件为中文和图片取模的原理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字符显示功能函数讲解(含ASCII码表分析) -图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16*16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48*48中文显示功能函数讲解 第十讲 单总线(33分钟) DS18B20讲解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详解 -各种寄存器及温度输出数据格式讲解 -电源供电方法介绍 单总线讲解 -特点讲解 -硬件设计讲解 -命令序列讲解 -初始化 -ROM命令 -功能命令 -信号时序讲解(即软件模拟) -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写时隙 -读时隙 工程源程序讲解 -使用GPIO来操作DS18B20的各种功能你函数详解 第十一讲 SPI总线(85分钟) SPI总线介绍 SPI总线的通讯时序(即软件模拟SPI通讯时序) -通讯框图讲解 -四种SPI通讯时序讲解 -GPIO模拟发送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接收一位数据时序讲解 -GPIO模拟写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GPIO模拟读一个字节数据的伪代码实现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 -特点介绍 -NSS引脚的软硬件管理详解 -SPI接口硬件设计讲解(全双工和单工通讯等) -使用硬件SPI容易出错的地方和操作要领讲解 FLASH AT45DB161D的操作 -特点介绍 -内部存储组织讲解 -各种读写时序讲解 -各种读写指令讲解 -擦除指令讲解 STM32中的SPI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SPI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STM32的SPI控制器对AT45DB161D的各种操作功能函数详解 第十二讲 SMT32中的ADC操作(88分钟) ADC的特点讲解 ADC的功能框图讲解 ADC的各种转换模式讲解(包含规则组和注入组的操作原理和注意事项) ADC的采样时间设置讲解 ADC的数据对齐讲解 ADC的模拟看门狗作用和使用讲解 ADC中的DMA特性和配置讲解 双ADC工作模式详解 ADC的寄存器讲解 ADC的库函数讲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的功能程序详解 -单通道连续转换且使用DMA传输和模拟看门狗,并实时更新报警标志的功能程序讲解 第十三讲 CAN总线(124分钟) 典型CAN总线网络系统结构详解(包括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讲解) CAN总线中的基本概念分析讲解 CAN总线的报文传输和结构讲解 -各报文类型 -各报文帧格式 -位定时 -帧间间隙 -位填充 CAN总线特点讲解 STM32中的CAN控制器 -特点讲解 -功能框图讲解 -工作模式讲解 -初始化配置和参数设置讲解 -发送数据操作讲解 -接收数据操作讲解 -过滤器工作原理讲解 -接收FIFO工作过程讲解 -总线出错管理讲解 -位时序讲解 CAN控制器的寄存器详解 CAN控制器的库函数详解 工程源程序讲解 -单块板的自测试详解(包括查询和中断方式,也含标准帧和扩展帧传输) -2块板的通信测试-查询方式详解 -2块板的通信测试-中断方式详解 第十四讲 RTC和BKP(72分钟) -RTC模块要点讲解 -RTC寄存器讲解 -BKP特点 -BKP寄存器讲解 -RTC和BKP库函数讲解 -例程详解 ---------另有------------------ =======第一部分单片机相关====== 1【单片机多媒体视频教程】(汇编)非常经典 2【单片机入门与提高精品视频教程】(汇编),非常适合初学者. 3【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 51单片机 C语言 视频教程 从入门到精通 视频】 4【数电/模电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5【汇编语言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6【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及电路设计培训视频教程】 7【标准C语言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非常经典 8【AVR单片机入门与提高视频】 9【MSP430单片机经典视频】 10【PIC单片机经典视频】 11【电路分析应用技术视频】 ======第二部分电路设计相关========= 【protel99se+DXP/2004 视频教程+实例】 【Protel(Altium Desinger)】电路设计视频教程 【Cadence经典视频教程】 【Orcad经典视频教程】 【PowerPCB入门视频教程】 =====第三部分嵌入式硬件部分======== 1【ARM linux培训视频】 2【手把手教你学ARM之LPC2103入门篇 视频教程】 3【ARM STM32视频教程 +配套工程源代码】 4【(基于2440开发板的视频教程)嵌入式Linux视频培训视频】 5《学ARM和学单片机一样简单》视频】 6【ARM嵌入式LPC2200视频教学视频教程《嵌入式系统与结构》 】 7【ARM7嵌入式S3C44B0视频教学《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8【ARM嵌入式视频《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9【 台湾嵌入式培训】 10【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视频】 11【Altera FPGA 视频教程】 12【深入浅出玩转FPGA视频】 13【EDA(CPLD FPGA)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4【dsp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15【DSP多媒体教程】 16【vhdl应用技术视频】 17【PLC精品视频】 18【数控应用经典技术视频】 =====第四部分嵌入式软件部分==== 1,【Windows CE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2,【Vxworks应用技术】 3,【linux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4 【linux工程师软件开发视频】 5,【eCos、uC/OS-II开发技术】 6,【C++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7,【嵌入式仿真开发】 8,【JAVA开发视频】 9,【.net开发视频】 →篇幅有限,更多内容请联系 Q_Q:7-5-9-7-3-7-8-3-3 MSN:jxb200200@hotmail.com 更多内容请登陆知心365学习中心-网站 www.zhixin365.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