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

楼主(2010-02-28):
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 作者: keyi科一 ,2005-5-28 13:48:00 发表于:《Mitsubishi PLC论坛》 共有1440人回复,14328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 本人自认对三菱工控技术有一定的了解,期望与更多的高手交流,希望各位多多支持。各位大侠有什么心得、困惑不妨贴出来一起探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电话:0758-3287048 13612242267   E-mail:keyijan@21cn.net keyijan498@sohu.com 本部主要从事印刷、皮革、塑料、金属加工类机器的自控系统的改良、维修,提供PLC、变频器的应用及维修服务,提供三维力控组态编程服务。地址:广东省四会市东城区荔枝湾景福楼28卡科一电工。邮编:526200 以下是对《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的回复: 共有1441人回复 分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 ????找到了,顶啊,我顶,呵。。。  钟大哥,我有问题就过来问你好了。 ????谢谢你的支持。 匿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 时间:2006-4-1 21:14:00
有没有关于PLC变频输送控制系统的相关文章

网友A:
有没有关于采用PLC设计粉料变频输送控制系统的相关文章 请知道的好心人士尽快答复 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最近有个案子用FX2N+10G+伺服+人机界面,控制对象为丝杆副往返,要求前进1800r/min,返回3600,那位大虾帮忙做个样本,万分谢谢!liyun.wang@163.com ???

网友B:
找到地方了!好多高手呀!我有个问题要问呀!我这用一个25000线的编码器定位.出现了记数不准确.电机速度有点快!是不是出现了漏记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A:
钟大哥,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有关高速计数器滤波处理的问题,我想只把X0-X2的滤波改为60ms,其他不变,有条指令是REFF,但他好像把x0-x17全改了,而且对高速计数器编程的话,会自动将滤波改为10MS,不知该如何处理,不胜感激!???

网友C:
我用FX2N-20GM控制X。Y轴。用手动按X轴只有正转没有反转,FP这个灯一直亮着。。。换个PLC又可以。。。是不是内部设定有问题????

网友D:
PLC怎么去记忆16个不同的信号 ???

网友E:
各位大哥:谁能告诉我触摸屏三菱A970GOT-SBA的密码,谢谢???

网友F:
设计一个由5个灯组成的彩灯组,按下启动按钮后,相邻的两个彩灯同时点亮或熄灭,不断循环,每组点亮的时间为5秒。按下停止按钮之后,所有彩灯立即熄灭。请教如何写此部分程序????

网友G:
F940 GOT控制打印机,为什么打印出的是乱码???

网友H:
请问:我要在一台双速电梯里加装消防开关!怎么编PLC的程序!(三菱FX2N)!请教!!!???

网友A:
钟哥你好。我是新手上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用三菱的PLC控制一个加热段和一个电机该如何编程。多谢!luozhangquan@sina.com???

网友A:
各位大哥 请问变频器怎么给PLC脉冲信号???/???

网友I:
我的意思是怎么根据变频器的频率高低而输出不同个数的连续脉冲????

网友I:
各位大哥 请问变频器怎么给PLC脉冲信号??????

网友J:
各位大哥:谁能提供触模屏以三菱PLC的连接实例呢???

网友K:
本人是新手,请问计算机通过F930访问FX2N怎么实现????

网友L:
钟大哥。。 想问下有无适合初学者的PLC(三菱)方面维修资料呀 zx4300@126.com???

网友M:
交个朋友,好吗? 我的hgl-x@sohu.com???

网友N:
钟大哥:有没有自动磨机(一种石材加工机械)的程序????

网友A:
初学者有一个问题 FX1N系列PLC能不能使用FX2N-4AD扩展模块啊???

网友A:
大家能用SIEMENS就用SIEMENS或台达什么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个技术交流平台???

网友A:
我用三菱的PID指令进行问题控制,但是有些时候温度会失常,报错,猛加热???

网友O:
我用三菱的PID指令进行温度控制,但是有些时候温度会失常,报错,猛加热 ???

网友P:
有没有砌块成型机的PLC资料啊。谁知道???

网友A:
各位大哥 请问变频器怎么给PLC脉冲信号????

网友Q:
大哥好用啊???

网友A:
大家好!在你们的交流平台里,真的让小生大开眼福了,???

网友A:
本人初出茅庐,望各位老马识途授几招,???

网友R:
为什么我的程序复制不上来呢~~~请教下总复位是怎么搞的~~~咳初学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S:
各位大哥,请问我用计算机用编程软件操作FX1S怎不能远程操作PLC的RUN/STOP 呢???

网友T:
电源坏了就不接了找一个24伏的电源接在对外输出电源上试下???

网友U:
很高兴能遇到这个网页。我也是搞三菱PLC的。请问那位熟悉FX-TRN-BEG-C仿真软件,上面如中断指令、循环指令不能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钟大哥;有没做过三菱PLC用485模块与变频器通讯?能否发实例给我?liugx_gd@126.com???

网友V:
使用双线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

网友W:
钟大哥,你有没有三菱的防真件发我一份,谢谢。 guihong1868@163.com???

网友V:
监控到线路通 但是Y没有输出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是脉冲的频率太高,比扫描时间短.用了比较指令来定位????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速度是通过改变脉冲的频率来改变的,他轴转动的角度是通过改变脉冲数来改变的。你要定位所以要知道脉冲数就是角度多少,还有反应速度要求多少?注意一开始不要把脉冲的频率太大 最好有个加减速过程!现在好多驱动器有细分功能,做细分!希望对你有点提示!???

网友X(2010-06-16):
刚学PLC,在三菱仿真软件上,输入一书上实例,在输入MOVP K0 K5M0后出来指令提示,怎么处理都无法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