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计数器级联PLC程序梯形图

楼主(2010-02-28):
计数器计数值范围的扩展,可以通过多个计数器级联组合的方法来实现。图5-14为两个计数器级联组合扩展的程序。X1每通/断一次,C60计数1次,当X1通/断50次时,C60的常开触点接通,C61计数1次,与此同时C60另一对常开触点使C60复位,重新从零开始对X1的通/断进行计数,每当C60计数50次时,C61计数1次,当C61计数到40次时,X1总计通/断50×40=2000次,C61常开触点闭合,Y31接通。可见本程序计数值为两个计数器计数值的乘积。
?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o:title="" bilevel="t" grayscale="t">
?
图5-14? 两个计数器级联的程序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计数器级联PLC程序梯形图” 时间:2006-10-23 10:57:00
不错

网友A:
这样增大记数值,挺实用。???

网友B:
我也是一个初学着`我想问下你没有设定记数器的数值 ``???

网友B:
要怎样设定勒???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S7-300模拟量的用法?比如说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编程问题?谢谢???

网友D:
我 还是不懂???

网友E:
这个还能看懂???

网友:
我是一个,PLC初学者,我就是不知道,图怎么画的,利用常的继电器接控制回路.控制设备我就会.这种梯形图.就是搞不懂.请教一下,如何搞懂梯形图,和有什么有关的书籍,可以学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