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断电延时动作的PLC程序梯形图

楼主(2010-02-28):
大多数PLC的定时器均为接通延时定时器,即定时器线圈通电后开始延时,待定时时间到,定时器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在定时器线圈断电时,定时器的触点立刻复位。
如图5-9所示为断开延时程序的梯形图和动作时序图。当X13接通时,M0线圈接通并自锁,Y3线圈通电,这时T13由于X13常闭触点断开而没有接通定时;当X13断开时,X13的常闭触点恢复闭合,T13线圈得电,开始定时。经过10s延时后,T13常闭触点断开,使M0复位,Y3线圈断电,从而实现从输入信号X13断开,经10s延时后,输出信号Y3才断开的延时功能。
?
500)this.style.width=500;" border=1 o:title="" bilevel="t" grayscale="t">
图5-9? 断电延时动作的程序
a)梯形图????? b)时序图
?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断电延时动作的PLC程序梯形图” 时间:2006-12-13 16:30:00
实用

网友A: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请教各位???

网友B:
我是新手,想请教X13点是否类似按钮之类????

网友C:
短小精悍的程式,非常实用! 顶!???

网友:
星变三角一般不用程序.在设备中直接用二个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就算用程序也不可缺这两样.???

网友D:
请问各位知不知道星三角断电延时, 怎么用plc实现!! 知道请回谢了!!???

网友E:
我顶!!谢谢楼主!望楼主多多贡献啊!帮助小菜鸟们快速成长!???

网友F:
出来扎到,请各位多多关照!???

网友G:
有沒有特殊指令的運\用???

网友H:
再加一个时间控制器,让它再过10秒自行启动???

网友I:
非常不错,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J(2010-12-27):
模块形式的技术介绍,很实际。???

网友K(2011-12-16):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