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之二

楼主(2010-02-28):
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之二??? 各位好,鉴于原三菱技术交流平台过于冗长,特设此分号,还请各位继续支持。  RS-485标准  RS-485标准实际上是RS-422标准的改进增强版本,该标准兼容了RS-422。RS-485不仅传输距离远(可达1.2KM),通信可靠,而且使用单一+5V或+3V电源,逻辑电平与TTL兼容,此外对传输介质物理层没有任何严格要求,只需将普通双绞线捆绑在一起即可简便地组成网络,这也是RS-485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除点对点与广播通讯方式外,RS-485还具有多点通讯方式。在多点系统中节点数可达32个,后期推出的版本则多达64/128/256个节点,不论是点对点,还是多点系统都有半双工和全双工之分。RS-485标准器件的传输速率目前有32Mb/s20Mb/s12Mb/s10Mb/s2.5Mb/s和数百Kb/s等各种规格,因工业环境较为恶劣,干扰多,为了保证通讯的可靠性,多采用比较低的速率,另外就是,传输速率随着传输距离的加长应当适当减少。
以下是对《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之二》的回复:? ????RS-485的接地与匹配  接地  由于RS-485采用差分平衡方式传送数据,对共模信号有极好的抑制能力,从理论上讲,A,B两条线对地是完全对称的,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当传输速率不高或传输距离不远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用地线,只用一对普通的双绞多芯铜线就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在较恶劣的工业环境下,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屏蔽线作为地线,其一端应当可靠接地,另一端悬空,这就是所谓的单端接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两端接地时,当两端的接地电阻不同时,产生地电位差,形成接地电流。从而更好地防止接地电流引起的干扰。  另一种方法是将屏蔽线的两端不直接接地,而是分别通过一个约100欧/1W的限流电阻接到各自的机壳上,这样也可以抑制地电流引起的干扰。  终端匹配  从理论上讲,终端匹配的电阻值应等于电缆线的特性阻抗,才能更好的抑制终端反射的发生。实际应用中,在通讯速率不高的场合,有时接入终端电阻反而降低了通信的可靠性,这是因为电阻的接入加大了驱动器的负载,使信号幅度明显下降。而当通讯速率很高时,就应该接入终端电阻,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阻值呢?在网络接好线的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之二” 时间:2007-4-24 17:26:00
id:570-986818410 呵呵 yuzhoushengji01@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