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关于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软件

楼主(2010-02-28):
请问那位前辈有关于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软件?闭环控制,带编码器反馈的??? ????你用什么东西带伺服放大器?  fx-plc、ad75、qd75、a-motion、q-motion?  软件不同的。 ????Fx1s ????我也想用FX1S -PLC可编程控制器来控制三菱伺服电机。  以此控制电机的任意方向准停! 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我也想用FX1S -PLC可编程控制器来控制三菱伺服电机。  以此控制电机的任意方向准停! 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FX1S不行,必须用FX1N或2N,才能加1PG或10GM定位模块(单轴),20GM(两轴)再用其与伺服放大器相连,驱动伺服电机准确定位。 ????FX1S晶体管输出的型号是可以的!  最多可控制两轴,最大输出脉冲100Hz.   ????用FX1N或2NPLC,但一定要晶体管的才行,再编写一个程式就可以控制了,我这里有台裁线机,就是这样控制的,精确度不超过三毫米,如果还需要调参数的话再加个人机界面就行了。 ????简单定位控制(允许有较大误差)可以用FX1S脉冲输出而不用FX1N、FX2N+1PG、10GM等模块,关键是机械系统要求的定位精度。因为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造价不菲。2件功率2kW的东东要上万元。 ????我也想搞个FX1S+驱动+伺服的系统,  但是不知道它的精度如何,还有它的相应速度  发表一下大家的看法! ????我也要搞一套伺服控制,大家一起讨论,我要做的是控制圆周的运动。 ????Fx1S和Fx1N能发两路100K脉冲,只能控制点对点运动。没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如果不是走直线或圆弧,Fx1S和Fx1N就能控制伺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关于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软件” 时间:2007-4-30 23:43:00
PLC技术群  招管理员   先来厉害的优先

网友A:
FX1S,FX1N做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必须要GM, 然而在运动控制其中没有这两种,就不好玩了???

网友B:
控制直线行程的话,必须要有高速脉冲输出点,如果没有就用4-20mA输出,可能成本会高些,也是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