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三菱FX-20P编程器的常用功能使用

楼主(2010-02-28):
       FX-20P手持编程器(Handy Programming Panel,简称HPP)用于FX系列PLC,FX-20P有联机(OnLine)和脱机(Offline)两种操作方式。      开机显示:       PROGRAM MODEM      ONLINE (PC) 联机;      OFFLINE (HPP) 脱机;      一、HPP操作面板      ①功能键【RD/WR】,读出/写入;【INS/DEL】,插入/删除;【MNT/TEST】,监视/测试;各功能键交替起作用,按一次时选择第一个功能,再按一次,则选择第二个功能。      ②其它键【OTHER】,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显示方式菜单(项目单)。安装ROM写入模块时,在脱机方式菜单上进行项目选择。      ③清除键【CLEAR】,如在按【GO】键前(即确认前)按此键,则清除键入的数据。此键也可以用于清除显示屏上的出错信息或恢复原来的画面。      ④帮助键【HELP】,显示应用指令一览表。在监视时,进行十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转换。      ⑤空格键【SP】,在输入时,用此键指定元件号和常数。      ⑥步序键【STEP】,用此键设定步序号。      ⑦光标键【↑】、【↓】,用此键移动光标和提示符,指定当前元件的前一个或后一个元件,作行滚动。      ⑧执行键【GO】,此键用于指令的确认、执行,显示后面的画面(滚动)和再搜索。      ⑨指令、元件号、数字键,上部为指令,下部为元件符号或数字。上、下部的功能是根据当前所执行的操作自动进行切换。下部的元件符号【Z/V】、【K/H】、【P/I】交替起作用。      二、HPP主要功能操作      手持编程器HPP复位:RST+GO;      程序删除:PLC处于STOP状态。      逐条删除:读出程序,逐条删除用光标指定的指令或指针,基本操作:【读出程序】→【INS】→【DEL】→【↑】、【↓】       →【GO】。      指定范围的删除:【INS】→【DEL】→【STEP】→【步序号】      →【SP】→【STEP】→【步序号】→【GO】。      元件监控:【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      →【↑】、【↓】。      强制ON/OFF:PC状态:RUN、STOP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三菱FX-20P编程器的常用功能使用” 时间:2007-9-3 9:08:00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