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关于三菱SFC语言使用中的问题请教,多谢!

楼主(2010-02-28):
如何在SFC中的第一句加入:LD M8002 SET S0  试过几次,总是不能在第一句加入上面这条语句,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在此先行谢过。
以下是对《关于三菱SFC语言使用中的问题请教,多谢!》的回复:
????你可以把它转成梯形图操作介面,用行插入键入LD M8002,SET S0再转换即可 ????这个你要注意sfc的使用,你先在h0 w0加上ladder0 然后在下面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情况最好在sfc里面写了状态框架,然后在指令语句表中添加响应的程序。 ????可到www.kangcan.com或输入网络实名“变频节能”的-SFC实例查看, ????在语句表中选择插入,再输入语句LD?M8002?SET?S0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关于三菱SFC语言使用中的问题请教,多谢!” 时间:2007-10-27 18:00:00
我也要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