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FX系列PLC高速计数器用比较置位指令简析

楼主(2010-02-28):
高速计数器是根据计数输入的OFF--ON以中断方式计数。计数器的当前值变化到等于设定值时,计数器的输出接点立即工作。但如下程序方法向外部输出就要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因为PLC是要执行到“LD C235”指令才能将Y0置位,而Y0实际输出要等到执行到END指令才将输出映象的状态刷新到实际输出。? ? LD M8000? ? OUT C235 K100? ? LD C235? ? OUT Y0? ? ……? ? ……? ? END ? ? 而使用HSCS指令能中断处理比较、外部输出,所以当C235的当前值变化为指定的值时(如下程序的K100),Y0立即置位输出。? ? LD M8000? ? OUT C235 K1000? ? HSCS K100 C235 Y0? ? ……? ? ……? ? END ? ? HSCR是比较复位指令,使用方法同上 ? 要说明的是: ? ? 1、使用HSCS、HSCR指令会影响PLC的高速计数器的最大允许频率。? ? 2、您注意到前面叙述时变化为是用的红字引起您的注意!意思就是,只有计数器是接收输入脉冲改变当前计数值而变化到比较值时,HSCS、HSCR才会有输出。人为到改变计数器当前值,HSCS、HSCR是没有输出的。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FX系列PLC高速计数器用比较置位指令简析” 时间:2007-12-13 19:13:00
中断次数是如何设置的??请教楼主

网友A:
提高或减少HSCS中的K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