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三菱FXOS_30MGPLC硬件故障解决方案

楼主(2010-02-28):
???????? ??????????三菱FXOS_30MG PLC硬件故障解决方案
?
?
本单位一台全自动纽朗封口缝纫机开机时不能启动,检查发现PLC的POWER闪烁,并且没有X,Y的输入.输出信号.量P24端口电压却只有+19.5V? ,这说明PLC自备变压器欠压,拆除外接线卡,再启动,POWER亮,X.Y信号正常,量P24端口+22.4V.
分析原因:该PLC于1999年投用至今已有8年时间,有可能PLC的整流块老化功率变小,三菱PLC是漏型输出,P24端口可能负载过大或者短路的可能,量外接线卡___对地无短路,那就说?? 明是外接负载过大.
解决办法:加载一个24VDC稳压电源,将电源+24端口接到PLC外接P24线卡接头(注意:PLC? P24处不接线),将电源N端口接PLC? COM端口.
重新起动,该设备自动运行正常,彻底解决经常死机的故障.
??????????
?
????????????????????????????? 本人小解,仅供参考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三菱FXOS_30MGPLC硬件故障解决方案” 时间:2007-12-23 22:20:00
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