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三菱产品在电气成套中的部分注意事项

楼主(2010-02-28):
三菱工控产品在各工矿企业的应用非常广泛,虽产品本身质量已有保证,但由于工业现场的情况千变万化,规律不明,设备成套后整个系统运行中难免出现干扰现象。因干扰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都会造成系统故障。因此它在原理分析和实际解决中很复杂,既要情况判断又需实践经验。据目前用户使用产品过程中较容易发生该问题的来源有:? ??????1?因设备庞大、布置分散而使走线过长、路径欠合理造成接地不良、形成干扰回路、产生线噪声、与相关设备互为影响等。? ??????2?排线时未按强弱电分路原则,即动力、控制、通讯等合为一股。动力方面较易区分,而控制信号内容较多,按不同实际要求对其分类也各异。? ??????3?相关设备与系统的相互影响,一般为电磁干扰,大致有:? ?????????a)?变频器、伺服装置等具脉冲发生源的设备? ?????????b)?线切割机、电火花加工机等产生脉冲和电弧的设备? ?????????c)?照明器具(日光灯)开启阶段的抖动? ?????????d)?继电器、接触器释放时的反峰电压? ?????????e)?周边设备与系统的部分信号频率相近? ???一?控制信号的基本分类:? ?????1?开关(数字)型输入? ??&nb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三菱产品在电气成套中的部分注意事项” 时间:2008-2-22 10:22:00
写的不错

网友A:
现场干扰很严重,走线很混乱,好多设备互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