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三菱PLC程序编写注意事项一例

楼主(2010-02-28):
三菱PLC编程软件有非常有用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按不同的控制对象分类编写在同一段程序中,这样做使程序结构更清晰,便于程序交流。
如下面的这个示例程序中,根据控制回路的不同,把程序分为报警回路,指示回路,变频器控制回路,通讯回路和保护回路等几个回路程序,这样做虽然程序仍是顺序执行,但由于把相同控制对象的有关程序放在同一段程序中,更便于阅读和交流。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 建立分类程序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只要随便右键单击其中的任一项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新建”,如下图所示: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 在弹出的“新建”窗口中再选择程序类型,数据名和索引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 但我们在写新的程序(哪怕就只有一个MAIN项目)或在原程序中添加新的程序项目时要注意,并不是把新的程序项目下载到PLC中就完事了。如果单纯这样做的话,在CPU中虽然存在新项目程序,但PLC并不扫描执行该段程序,当然,该段程序也就不会有任何输出了(监控该程序时,PLC的输入还是能监控到的),在该段程序中可能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现象,虽然都有输入了,但输出线圈并没有动作,可能就会有点儿不可理解了。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 解决这种现象的办法是:把新添加的程序项目引入到PLC的扫描过程中去。具体方法如下:
1、双击PLC项目管理器中“PLC参数”。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2、在弹出的“CPU参数设置”窗口中,点击“程序”标签,再在左边的程序列表中单击选定新添加的程序项目,再单击“插入”,最后再为该程序项目指定“执行类型”。
500)this.width=500" border=0>
3、添加完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最后点“结束设置”保存,再下载PLC参数到CPU中就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三菱PLC程序编写注意事项一例” 时间:2008-3-19 11:08:00
学习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