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

楼主(2010-02-28):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大致阐述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由于水平有限,本实例采用非专业述语论述,请勿引用。500)this.width=500" align=left vspace=10 border=0>·FX系列PLC单元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脉冲,是低成本控制伺服与步进电机的较好选择!·PLS+,PLS-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到B点停止,接线图与动作位置示例如左图(距离用脉冲数表示)。

·程序如下图:(此程序只为说明用,实用需改善。)500)this.width=500" border=0>

?·说明:·在原点时将D8140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32位寄存器D8140是存放Y0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A点时,D8140的值是3000。此时闭合X1,机械反转动作到B点,也就是-3000的位置。D8140的值就是-3000。·当机械从A点向B点动作过程中,X1断开(如在C点断开)则D8140的值就是200,此时再闭合X0,机械正转动作到A点停止。·当机械停在A点时,再闭合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3000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把程序中的绝对位置指令(DRVA)换成相对位置指令(DRVI):·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0,则机械正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原点。D8140的值为0·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1,则机械反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左边距离B点3000的位置(图中未画出),D8140的值为-6000。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示意图:500)this.width=500" align=left vspace=10 border=0>·FREE+,FREE-:脱机信号,步进电机的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时具有自锁功能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 时间:2008-3-24 23:15:00
怎么看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