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楼主(2010-02-28):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材料:????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PLC侧           PC25????PC9编程口          针串口??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16             3   2       同上17             4   7       同上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时间:2008-6-23 16:41:00
ding

网友A(2010-04-05):
可惜,没有FX1N的哎。???

网友B:
现在的PLC编程电缆一般价格在150-300之间,买一条即不贵,又省心。喜欢动手的朋友也可以动作自已制作编程电缆。以下方法制作的PLC编程电缆,适用于对三菱FX1S、FX1N、FX2N、FX2NC及A系列PLC编程使用。 第一步:制作一根FX-422CABO。 第二步:制作一根F2-232CAB-1 第三步:把上以两根线的25针母接头和公插头对接。   好了,一根三菱PLC编程电缆SC-09就制作完成了。现在就开始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