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基于通信方式的三菱伺服绝对值位置控制系统

楼主(2010-02-28):
1??引言绝对值位置控制系统对于经常使用的点位控制系统来说,是一种非常方便实用的位置控制方式。一旦原点设置后,完毕每次停电后开机时,这种系统不需要回原点,大大方便了操作。三菱mr-j2s-a系列的伺服系统和三菱fx2n系列plc是在实际中经常用到的伺服系统和控制器,本文讨论在某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何应用它们来构建一个绝对值位置控制系统。?2??控制任务简介这是一个实际使用的控制任务,参见图1示意。a点是设备的原始位置,b点是设备的工作位置。开始工作后,设备以位置控制方式移到工作位置b,然后,设备从b以速度控制方式点向a点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执行一些其他的任务,当这些任务完成后在a与b之间的任一位置c点停止。然后以位置控制方式回到原始位置a点,这样整个工作循环结束。图1??控制任务2.1?控制平台三菱j2s-a系列的伺服系统和三菱fx2n系列plc的功能和特性:三菱mr-j2s-a系列的伺服系统中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为每转为131072线的绝对值编码器,伺服驱动器能够在停电情况下记住伺服电机的当前位置。该伺服系统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三种运行方式。同时该伺服系统内置绝对位置专用传输协议,如果菱mr-j2s-a系列的伺服系统工作在位置方式,则可配合fx2n系列plc的dabs(读绝对位置)指令,在伺服驱动器通电后伺服on(son信号)有效时,plc中读出伺服电机的当前位置。但仅在son信号接通时的上升沿开始传输当前伺服电机位置一次,在son信号接通以后将不再传输伺服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伺服电机的当前绝对位置由位置控制装置(如fx2n-1pg模块)根据发出的脉冲数来确定。这实际上是一个开环控制系统。在不发生报警或者脉冲传输不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整个位置控制系统的位置将不会丢失。如果工作在速度控制方式则不能在son接通时读取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也无法确定取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图2是典型的位置控制系统配置图。图2??系统配置2.2?任务分析在本任务中,伺服驱动器将工作在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两种方式。a点和b点的定位操作,要求控制系统必需记住伺服电机的位置,但由于b点与c点之间的速度运行方式,使得传统的控制系统不能获知伺服电机的位置。因为尽管在位置方式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基于通信方式的三菱伺服绝对值位置控制系统” 时间:2008-7-3 16:46:00
三菱伺服马达用松下PLC控制,每次走位都在有规律的递增和递减请问是什么原因?